[技术问答] 三相电流经Clark、Park变换为dq轴分量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9-19):
三相电流经Clark、Park变换为dq轴分量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Clark 变换先将三相静止坐标系(abc)电流投影到两相静止坐标系(αβ),消去三相耦合的零序分量,简化为二维问题;Park 变换再将 αβ 坐标系电流旋转到与转子同步的 dq 旋转坐标系,使原本交变的电流转化为恒定的直流量,便于用直流控制理论分析和调节电机,核心是通过坐标变换解耦,简化交流电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