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DK63YC烧录NUC980DK61YC程序网络不通有哪些解决方法?

楼主(2025-09-22):
NUC980DK63YC烧录NUC980DK61YC程序网络不通有哪些解决方法?

网友A:
1.首先确保使用最新版本的NuWriter烧录工具,在NuWriter中烧写时,务必选择与NUC980DK63YC匹配的DDR初始化配置文件(INI),这是确保DDR正常工作的关键,选用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外设工作异常。
2.仔细检查网络相关的设备树配置。确认PHY芯片的型号、复位引脚(GPIO)、时钟、MAC地址等设置是否正确。
3.软件配置正确但硬件存在问题同样会导致网络不通。请仔细检查网络相关部分,如PHY芯片、网络接口、匹配电阻电容等是否有连锡、虚焊或短路。
4.系统启动后,网络接口可能需要正确配置。如果未设置,你需要手动配置静态IP或启用DHCP获取。

网友B:
软件重新编译下

网友C:
NUC980DK63YC 烧录 DK61YC 程序网络不通,可:1. 检查硬件,确认网口电路差异;2. 更新适配 DK63YC 的网卡驱动;3. 核对网络配置,如 MAC 地址、IP 参数;4. 重新编译 BSP,确保与芯片型号匹配;5. 用调试工具排查网络初始化流程是否异常。

网友D:
NUC980DK63YC 烧录 NUC980DK61YC 程序后网络不通,可采取以下方法解决:确保使用最新 NuWriter 烧录工具,并选择与 NUC980DK63YC 匹配的 DDR 初始化配置文件;检查网络相关的设备树配置;排查网络硬件是否有连锡、虚焊等问题;手动配置静态 IP 或启用 DHCP 获取 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