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DK63YC和NUC980DK61YC的引脚定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9-24):
NUC980DK63YC和NUC980DK61YC的引脚定义有什么区别?

网友A:
NUC980DK63YC和NUC980DK61YC的引脚定义没有区别,区别只在内置DDR的型号不同。

网友B:
NUC980DK63YC 和 NUC980DK61YC 引脚定义主要差异在功能复用与数量上:DK63YC 引脚更多,部分引脚支持额外功能(如特定通信接口);DK61YC 部分引脚功能简化,少部分引脚定义不同,如某些 GPIO 复用选项有差异,具体需参考两者数据手册中引脚分配表对比。

网友C:
NUC980DK63YC 和 NUC980DK61YC 的引脚定义整体相似,但存在一些差异。DK63YC 的引脚数量可能更多,部分引脚支持额外功能,如特定通信接口,而 DK61YC 部分引脚功能简化,某些 GPIO 复用选项也有所不同。具体差异需参考两者数据手册中的引脚分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