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哪些工具可以监测MCU的功耗和温度?

楼主(2025-09-27):
有哪些工具可以监测MCU的功耗和温度?

网友A:
监测 MCU 功耗和温度的工具分硬件和软件类。硬件有功率分析仪(如 Keysight N6951A)、示波器搭配电流探头,可测实时功耗;热电偶或红外测温仪(如 Fluke)测芯片温度。软件方面,部分 MCU 内置温度传感器,可通过寄存器读取;调试工具(如 J-Link)结合 IDE 能监测功耗数据;开源工具如 Power Profiler Kit 也适用低功耗场景。

网友B:
监测 MCU 功耗和温度的工具包括硬件和软件工具,具体如下:
硬件工具:功率分析仪如 Keysight N6951A,可精确测量实时功耗;示波器搭配电流探头,能观察电流波形分析功耗模式;热电偶或红外测温仪如 Fluke,可用于测量芯片温度。
软件工具:部分 MCU 内置温度传感器,可通过寄存器读取温度数据;调试工具如 J-Link 结合 IDE 能监测功耗数据;开源工具如 Power Profiler Kit 适用于低功耗场景;还有 STM32CubeMonitor-Power 等专用软件,可通过特定扩展板或套件测量功率。

网友C:
监测 MCU 功耗可用功率分析仪(如 Keysight N6951A)、示波器搭配电流探头;低成本方案可选 INA219 等电流传感器。测温度可用热电偶(配 MAX6675)、红外测温仪,或利用 MCU 内置温度传感器结合 ADC 读取,也可外接 DS18B20 等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D:
通过测量MCU时钟输出的波形电压,然后根据电压和电流的关系计算出功耗

网友E:
监测 MCU 功耗和温度的工具包括软件和硬件两类。软件工具有 Linux 系统下的 powertop、sensors、cpupower 等,可监控功耗、温度、频率等。硬件工具如 Microchip 的 MPLAB® REAL ICE 功耗监测模块,还有高精度电流探头、示波器、Tektronix PA1000 功耗分析器等。

网友F:
红外热像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直观地看到温度分布。

网友G(2025-11-11):
监测 MCU 功耗可用功率分析仪(如 Keysight N6951A)、高精度万用表(如 Fluke 8846A),或低成本工具如 INA219 模块(配合 Arduino)。测温度可采用热电偶测温仪(如 Tektronix TMT38)、红外测温枪,部分 MCU 内置温度传感器(需通过寄存器读取),也可外接 DS18B20 等数字温度传感器辅助监测。

网友G:
监测 MCU 功耗和温度的工具分软硬件。硬件上,功耗可用 Keysight N6951A 分析仪、示波器配电流探头,温度可用 Fluke 红外测温仪、热电偶;低成本可选 INA219 电流传感器、DS18B20 温度传感器。软件有 J - Link 搭配 IDE,TI 的 Energy Trace,还有 STM32CubeMonitor - Power 等。

网友H:
监测 MCU 功耗和温度的工具主要分两类:功耗监测有功率分析仪(如 Keysight N6951A)、直流电源分析仪(Tektronix PA1000)、低成本模块(INA219);温度监测有红外测温仪(Fluke 62 MAX)、热电偶(K 型 + 数据采集器)、MCU 内置温度传感器(需配合调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