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TM32系列单片机的RAM大小是多少?

楼主(2025-09-28):
STM32系列单片机的RAM大小是多少?

网友A:
STM32 系列单片机 RAM 大小因具体型号和产品线差异极大,无统一值。基础款如 STM32F030x4 仅 2KB RAM,适用于简单控制场景;中端型号如 STM32F103C8T6 含 20KB RAM,满足常规外设交互需求;高端型号如 STM32H743VI 则配备 1MB 甚至更大 RAM,可支持复杂算法、多任务及数据缓存,覆盖从微控制到高性能计算的不同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