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多通道采集ADC会互相干扰吗?

楼主(2025-09-30):
多通道采集ADC会互相干扰吗?

网友A:
多通道 ADC 可能互相干扰,主要源于通道间串扰与共模噪声。当通道切换时,前一通道信号可能残留(电荷注入)影响后一通道;若各通道信号源共地不良、布线靠近或未隔离,也会引发干扰。可通过增加通道切换延时、优化布线(拉开间距 / 地线隔离)、用 RC 滤波抑制噪声、选择高隔离度 ADC 芯片等方式降低干扰,确保采集精度。

网友B:
多通道采集 ADC 可能互相干扰。若通道间信号差异大(如高低压混采)、共用采样电路 / 基准源,或通道切换时电荷未泄放干净,易引发串扰。此外,布线不合理(如通道走线平行过长、靠近噪声源)也会加剧干扰。需通过合理分区布线、加隔离电路、优化切换时序、校准基准源来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