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STM32CubeIDE中,遇到调试时自动重新烧录ELF文件

楼主(2025-09-09):
在STM32CubeIDE中,遇到调试时自动重新烧录ELF文件。

网友A:
在STM32CubeIDE的调试配置中,可能未正确设置烧录选项,导致每次调试时自动触发重新烧录。

网友B:
ST-Link调试器的固件版本过旧或存在兼容性问题,可能导致烧录失败或重复烧录。

网友C:
USB线松动、目标板电源不稳定或调试接口连接错误,可能导致烧录过程中断或失败,从而触发重新烧录。

网友D:
项目中的Flash编程算法未正确加载,或链接脚本配置错误,可能导致烧录失败并触发重新尝试。

网友E:
可能是IDE版本问题

网友F:
更新ST-Link固件

网友G:
更新STM32CubeID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