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STM32CubeIDE调试中断点无法命中。

楼主(2025-09-12):
在STM32CubeIDE调试中断点无法命中。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可能是编译优化开太高,导致断点对应不到实际的指令地址。

网友B:
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把优化级别调到-O0,这样断点一般就能正常命中了。

网友C:
CubeIDE里调试配置要勾选Debug版本,Release版本会有很多代码被优化掉。

网友D:
也要确认代码有没有真正被下载到目标MCU,不然断点当然不会停。

网友E:
有时候ISR里加断点不好命中,可以尝试在普通函数里先测试断点功能。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用了inline或者宏展开的地方,这些也容易导致断点打不进去。

网友G:
如果是在FreeRTOS下,注意任务切换时断点行为会和裸机有差别。

网友H:
建议你打开SWV trace或者ITM输出,看一下实际程序是不是在跑你设的地方。

网友I:
ST-LINK驱动版本太旧也会导致断点调试不稳定,可以更新试试。

网友J: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因为Flash编程模式没选对,改成“Erase & Program”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