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 Cube IDE 代码在非调试模式下仍会在断点处停止

楼主(2025-09-09):
我遇到了一个 L452 的具体问题:当我通过 STM32 Cube IDE 编程时,即使不在调试模式下,代码仍会在调试断点处停止。我已移除所有断点并确保“跳过所有断点”功能已启用,但问题再次出现。请指导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检查并清除所有断点。

网友B:
禁用“跳过所有断点”之外的调试选项。

网友C:
硬件断点导致?

网友D:
更新调试器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E:
升级一下IDE和工具链版本。

网友F:
重置调试配置仅启用必要的选项。

网友G:
重启IDE和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