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DMA和SPI会导致系统崩溃

楼主(2025-09-10):
升级到STM32Cube IDE版本1.9.0后,使用DMA和SPI会导致系统崩溃。
回退到1.8版本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A:
新版本编译器优化级别可能太高了吧。

网友B:
新版本的编译器可能启用了更高级别的优化,导致DMA和SPI相关的代码被错误优化,从而引发系统崩溃。

网友C:
建议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与DMA和SPI相关的变量,防止编译器优化掉关键操作。

网友B:
新版本的HAL库或LL库可能对DMA和SPI的驱动进行了更新,导致与旧代码不兼容。

网友D:
检查HAL/LL库的版本。在CubeMX中重新生成代码,用与IDE版本兼容的库。

网友E:
内存访问冲突?

网友F: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G:
可能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或中断处理函数存在问题。

网友H:
可能DMA配置有错误。

网友I:
新版本的IDE可能存在配置问题或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