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CubeIDE中的memcpy函数问题

楼主(2025-09-10):
新版本CubeIDE中的memcpy函数问题。当使用memcpy时:

memcpy(&config, SavedConf, sizeof(config));

其中config是一个对象,SavedConf是一个数组,结果发现没有复制任何内容。

这个问题出现在1.9版本的CubeIDE中,当我在1.7版本中编译时,数组可以正常复制。

网友A:
源地址或目标地址有没有正确对齐?

网友B:
config和SavedConf的地址是否对齐的?检查 sizeof(config) 是否为对齐大小的整数倍。

网友B:
新版本的编译器可能启用了更高级别的优化,导致 memcpy 被优化掉或行为异常。

网友C:
降低编译器优化级别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D:
可以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相关变量,防止编译器优化掉 memcpy 操作。

网友E:
如果SavedConf或&config 指向的内存区域存在重叠或越界访问,memcpy 可能会失败。

网友F:
检查 sizeof(config) 是否超过了目标或源缓冲区的实际大小。

网友E:
新版本的CubeIDE可能使用了不同的C标准库,memcpy 的实现可能有所变化。

网友G:
可能是内存保护或权限问题。

网友H:
config或SavedConf 可能没正确初始化。

网友G:
新版本的CubeIDE可能更改了默认的编译器或链接器配置,导致 memcpy 行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