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DISCO SWV跟踪问题

楼主(2025-09-10):
我想使用SWV来分析应用程序,该程序在CM7核心上运行,同时CM4核心已禁用,如图一所示。在开始分析之前,我想检查SWD是否正常工作,并执行了以下命令:

ITM_SendChar('a');

但在SWV ITM数据控制台中看不到任何日志。

我在调试界面中进行了所有设置。我认为这也配置是正确的。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网友A:
ITM_SendChar函数使用的端口与IDE中启用的端口是否一致。

网友B:
检查SWO时钟频率与调试器设置的频率是否匹配。

网友C:
用的STM32CubeIDE是最新版本,更新ST-LINK固件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