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ADC 普通组单次模式 + DMA 单次模式 4 路NTC 测温调试笔记

楼主(2025-09-09):
, , ,

首先配置 ADC :

开启 DMA 中断

代码部分:
/* add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main.c
* @brief    main program
**************************************************************************
*                       Copyright notice & Disclaimer
*
* The software 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 that is made available to
* download from Artery official website is the copyrighted work of Artery.
* Artery authorizes customers to use,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BSP
* software and its related document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sign and
* develop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Artery microcontrollers. Use of the
* software is governed by this copyright notice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ON "AS IS" BASIS WITHOUT WARRANTIES,
* GUARANTEES OR REPRESENTATIONS OF ANY KIND. ARTERY EXPRESSLY DISCLAIMS,
* TO THE FULLEST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ALL EXPRESS, IMPLIED OR
* STATUTORY OR OTHER WARRANTIES, GUARANTEES OR REPRESENTATION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
**************************************************************************
*/
/* add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at32f435_437_wk_config.h"
#include "wk_adc.h"
#include "wk_dma.h"
#include "wk_gpio.h"
#include "wk_system.h"
#include "wk_usart.h"

/* private includes ----------------------------------------------------------*/
/* add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includes */

/* add user code end private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add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typedef */

/* add user code end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add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 */

/* add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add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macro */

/* add user code end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add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adc_dma_done = 0;
uint16_t adc_buffer[4];

/* add user code end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add user code begin function prototypes */

/* add user code end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user code ---------------------------------------------------------*/
/* add user code begin 0 */
// 新增:强制重置ADC和DMA状态的函数
void adc_dma_reset(void)
{
    // 1. 关闭ADC和DMA,确保硬件处于初始状态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3, FALSE);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FALSE);
    // 重新配置DMA传输
    dma_data_number_set(DMA1_CHANNEL1, 4);  // 设置传输长度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adc_dma_mode_enable(ADC3, TRUE); /* 使能 ADC 的DMA模式,需要在 DMA 搬运完成中关闭 */

    // 2. 清除所有相关标志(包括全局标志)
    /* 清除 ADC 所有标志(经测试不用清除程序一样正常) */
    //adc_flag_clear(ADC3, ADC_OCCE_FLAG | ADC_OCCO_FLAG);
    //dma_flag_clear(DMA1_GL1_FLAG);  // 清除DMA全局标志(关键)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 DMA1_HDT1_FLAG | DMA1_DTERR1_FLAG);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3, TRUE); /* 软件触发普通组转换 */
}
/* add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gpio function. */
    wk_gpio_config();

    /*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wk_adc_common_init();

    /* init adc3 function. */
    wk_adc3_init();

    /* init dma1 channel1 */
    wk_dma1_channel1_init();
    /* config dma channel transfer parameter */
    /* user need to modify define values DMAx_CHANNELy_XXX_BASE_ADDR and DMAx_CHANNELy_BUFFER_SIZE in
     * at32xxx_wk_config.h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_CHANNEL1, DMA_FDT_INT, TRUE); /* 使能 DMA 搬运完成中断 */

        /* 配置 DMA通道参数 */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3->odt, (uint32_t)adc_buffer, 4);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 (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adc_dma_reset();

        /* 等待 DMA 搬运完成 */
        while (!adc_dma_done)
            ;
        adc_dma_done = 0;

        /* 打印采样结果 */
        printf("CH0=%d, CH1=%d, CH2=%d, CH3=%d\r\n", adc_buffer[0], adc_buffer[1], adc_buffer[2], adc_buffer[3]);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 add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led_run(void)
{
    static uint16_t count = 0;
        static uint8_t flag = 0;
    count++;
    if (count >= 100)
    {
        count = 0;
        gpio_bits_write(LED1_GPIO_PORT, LED1_PIN, flag = !flag);
    }
}
/* add user code end 4 */
中断文件:
/* add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at32f435_437_int.c
* @brief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 includes ------------------------------------------------------------------*/
#include "at32f435_437_int.h"

#include "wk_system.h"

extern uint8_t adc_dma_done;
void led_run(void);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wk_timebase_handler();
    led_run();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Channel 1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 (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adc_dma_mode_enable(ADC3, FALSE); /* 关闭 ADC 的DMA模式(必须,缺少的话会导致只能进入一次该中断) */

        adc_dma_done = 1;
    }

}

我的需求是4路ADC数据采集,在循环中执行软件触发,然后让DMA搬运数据到 adc_buffer 数组中。

遇到的问题是在循环中执行软件触发后只能进入一次DMA中断,结果就是只能打印一次下面的打印语句:
  1. /* 打印采样结果 */
  2. printf("CH0=%d, CH1=%d, CH2=%d, CH3=%d\r\n", adc_buffer[0], adc_buffer[1], adc_buffer[2], adc_buffer[3]);

经过不断的尝试后发现,需要在DMA搬运完成中断中关闭 ADC 的 DMA使能,用下面函数:
  1. adc_dma_mode_enable(ADC3, FALSE); /* 关闭 ADC 的DMA模式(必须,缺少的话会导致只能进入一次该中断) */

网友A:
这个教程可以说是手把手了,很不错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