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编程器序列号显示为F。

楼主(2025-09-10):
STM32CubeIDE无法识别我的任何编程器。编程器序列号显示为F。我的三个ST-LINK V2编程器在STM32CubeIDE中都无法使用!之前一切正常,我可以顺利烧录板卡并进行调试,但现在却出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我的IDE版本是1.8.0)。调试时我使用SWD接口,连接方式与之前完全一致。最奇怪的是,程序无法识别编程器的序列号,尽管之前一切正常。

如您所见,程序读出我的编程器序列号都是F。编程器固件更新也没有解决问题。
当使用固件工具进入DFU模式时,程序能正确显示序列号,但我不知道如何让Cube IDE也显示这个正确序列号。

网友A:
更换USB线与接口试试。

网友B:
检查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C:
若使用外部供电,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D:
更新ST-LINK驱动,升级ST-LINK固件。

网友E:
固件版本过旧可能导致兼容性问题,升级后重启电脑再试。

网友F:
暂时关闭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

网友G:
STM32CubeIDE 1.8.0可能不兼容,升级至最新版本。

网友H:
擦除芯片重新烧录。

网友I:
更换电脑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