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小型直流电机的 PWM 调速实践

楼主(2025-09-16):
在玩具、风扇、小车里常见的 DC 电机,最简单的就是 MCU 输出 PWM 驱动。
但实际应用中可能会遇到:
电机起动电流大,PWM 占空比太低转不起来;
低速抖动明显;
高速时噪音和电磁干扰比较严重。
大家在做 PWM 调速时,有没有什么“小技巧”?比如起动时先全速冲一下,再降速?

网友A(2025-11-11):
小型直流电机 PWM 调速实践:选合适 MCU(如中颖 8 位机)生成可调占空比 PWM,经驱动电路(如 H 桥)放大,改变电机平均电压实现调速。低占空比低速,高则高速。需加续流二极管保护,滤波电容稳电压,通过按键或电位器调占空比,实测优化频率(1-20kHz)减少噪声与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