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无刷电机的霍尔与无感控制

楼主(2025-09-17):
无刷电机(BLDC)应用越来越多,从电动牙刷到四轴飞行器都有。
常见的控制方法:
霍尔传感器:获取位置信号,控制比较稳定;
无感控制:通过反电动势估算位置,硬件成本低,但低速性能差。
如果项目对成本和体积敏感,大家觉得是用霍尔更划算,还是无感更实用?有没有哪家 MCU 自带比较完善的无刷电机库?

网友A(2025-11-18):
霍尔控制靠霍尔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换相精准、启动平稳,适配大功率场景,但需额外传感器和布线,增加成本与安装复杂度。无感控制通过检测反电动势估算位置,无额外硬件成本、结构简单,适合小体积设备,但低速启动性能较弱,对算法和 MCU 要求更高,中颖多款 MCU 均支持两种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