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为什么有的行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2025-09-10):
先上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降低编译器优化级别看看。

网友B:
如果编译时未生成调试信息,调试器无法识别某些代码行,导致无法设置断点。

网友C:
代码位于Flash或ROM中?

网友D:
代码一定要加载到RAM中,或者使用硬件断点。

网友E:
要避免在启动代码中设置断点,或在系统完全启动后再设置断点。

网友F:
在main()函数或用户代码中设置断点。

网友G:
代码位于受保护的内存区域如写保护的Flash,调试器可能无法设置断点。

网友H:
调试器处于实时模式或非停止模式,可能无法在所有代码行设置断点。

网友I:
可能是IDE或调试器配置问题。

网友H:
更新调试器固件。

网友J:
重新全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K:
代码优化了,把优化等级降到最低就可以了。

网友L(2025-11-03):
也许是IDE或者调试器配置有问题。

网友L:
有可能是调试器配置或者IDE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