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结构体内可以包含指向该类型结构体的指针。

楼主(2025-09-10):
#include <stdio.h>
struct AA
{
        int i;
        struct AA  *ab;
} k1,k2;
int main()
{
   /* 我的第一个 C 程序 */
    printf("Hello, World! \n");
        k1.i=3;
        k2.i=4;
        k1.ab =&k2;
        k2.ab =&k1;
    printf("%d \n",k1.i);
    printf("%d \n",k2.i);
    printf("%d \n",k1.ab->i);
    printf("%d \n",k2.ab->i);
   return 0;
}

对于结构体成员变量的访问用符号“.”
对于结构体指针间接的对成员变量访问用“->”

楼主:
大家用过结构体指针吗

网友A(2025-10-30):
结构体内可包含指向自身类型的指针,这是实现链表、树等数据结构的核心。
原理与应用
原理:指针仅存储地址,不占用结构体完整空间,避免递归定义的大小歧义。
应用:如链表节点,通过自引用指针串联多个结构体实例,实现动态数据存储;树结构中用于指向子节点。
注意:需初始化指针,避免野指针,释放时防止内存泄漏。
这种设计是嵌入式中动态数据管理的基础。

网友B:
代码中创建了两个结构体变量k1和k2,并相互指向对方,形成了一个循环链。这种结构在实际编程中可以用于实现链表等数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