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直流电阻疑问

楼主(2025-09-10):
有一个差模电感,硅钢片材质的,测量他的直流电阻,使用一个手持LCR仪上带的DCR档测量,13欧姆;使用万用表测量4欧姆;实际参数应该在4欧姆左右,为什么DCR档测出来13欧呢?和他同匝数、同线径的A电感,DCR测量和万用表一致。AB电感的差异是B电感的饱和电流较低;单绕组感量47mH,两个绕组串联后,加0.26A电流是,感量只有31.5mH,可见饱和电流较低。B电感测量不准是饱和电流低导致的吗?是的话,怎么理解这个过程?还望坛友解答一下,先行谢过。

网友A:
操作问题吧?
我同事用lcr 把81欧姆测成692欧姆

是不是也同测量的电桥有关?

网友A:
是挡位错了。

好的,。谢谢坛友。

网友B:
ESR+L+C:等效直流电阻+电感+寄生电容。等效为并联电流谐振模型。ESR越大:优点是削弱谐振电流,缺点是增加直流损耗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