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定义一个不能被修改的指针

楼主(2025-09-10):
数组的名字是指针,但是这个指针不能被修改,这是怎么实现的呢,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不能被修改的指针。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bb[2];
        int m=5;
        *bb =m;
        int * const k = &m;
        *(bb+1)=6;
        k=bb;

    printf("%d \n",bb[0]);
    printf("%d \n",bb[1]);

    printf("------------- \n");
   return 0;
}

报错
main.c: In function ‘main’:
main.c:10:3: error: assignment of read-only variable ‘k’
   10 |  k=bb;
      |   ^

楼主:
如果删除第十行对 k的修改就可以了。
const 放在变量k前面修饰的是变量 k,该变量不可以被修改,这就是指针。因为在前面还有一个*

楼主:
数组的本质定义应该跟这个定义方式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