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H4xx] N32H473 IIS全双工DMA配置问题求助

楼主(2025-09-10):
在用N32H473做音频录制与播放的项目,需要用IIS与CODEC全双工通信,在配置DMA的过程中没有找到I2SEXT的发送和接收的DMA请求映射

网友A:
建议查阅N32H473的最新版参考手册。

网友B:
建议参考N32H473的官方示例代码或库函数。

网友C: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等工具来监测I2S接口和DMA传输的信号,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快速定位和解决。

楼主:
感谢回复,数据手册中没找到

楼主:
感谢各位答复,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怎么配置扩展I2S(I2S_EXT)的DMA通道,数据手册中没有I2S_EXT发送和接收的DMA请求映射,例程中也没有I2S_EXT的DMA配置代码。

网友D:
这种用法用户手册上肯定会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法用户手册上肯定会写的

你好,这里写的是I2S的,不是I2S_EX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法用户手册上肯定会写的

可以对比一下ST的数据手册

网友D:
H47X和H48x是 DMA是任意映射的,用户手册上写的让人容易误解外设对应了DMA通道,外设可以任意映射DMA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H47X和H48x是 DMA是任意映射的,用户手册上写的让人容易误解外设对应了DMA通道,外设可以任意映射DMA通道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