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BLDC之电路原理

楼主(2025-09-10):
一、电源转换电路
24V->12V

输入部分:

VM
这是输入电源接口,可能来自外部适配器、电池组或其他电源模块。它直接为整个DC-DC降压电路提供电压,通常在 5V~36V 范围内(TPS5430支持的输入范围)。

C16 (100nF 100V)
小容量(0.1µF)的高频去耦电容,主要滤除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它的反应速度快,但对低频波动作用有限。

C15 (47µF 100V)
大容量(47µF)的输入储能电容,滤除低频纹波,提供稳定的直流电给芯片输入。
C15和C16组合类似一个低通滤波网络,高频小电容、低频大电容,保证输入电源稳定

转换部分:

U5 (TPS5430DDA)
这是一颗降压型开关稳压器芯片,工作原理是高速开关+能量存储元件来把高电压降到稳定的低电压,同时效率高(可达90%以上)。

主要引脚与功能:

VIN (7脚):接输入电压(经过C16、C15平滑后)。
ENA (5脚):使能脚,高电平 = 芯片工作,低电平 = 芯片关闭。
BOOT (1脚):自举电容接口,用于驱动高端MOSFET门极,使它能够完全导通。
PH (8脚):开关节点输出,连接到电感L1和二极管D3。
VSNS (4脚):电压检测脚,用于反馈环路,结合R10和R13构成分压检测实际输出电压,让芯片调整占空比。
GND (6,9脚):地。
C14 (10nF 50V)
这是Boot电容(Bootstrap capacitor),在BOOT和PH之间。它让内部高边驱动电路生成比输入电压更高的电压来驱动高边MOSFET。

输出部分:

L1 (22µH)
降压拓扑的关键——储能电感。
当MOSFET导通时,电流通过电感储能;当MOSFET关断时,电感释放能量到负载,保证输出电流连续,减少纹波。

D3 (SS54)
肖特基二极管,在MOSFET关断时为电感提供回路(电流续流),因为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低(约0.4V),减少能量损耗,提高效率。

C17 (220µF 25V)
大容量输出滤波电容,与电感L1共同形成LC低通滤波,降低输出纹波电压

反馈部分:

R10 (10kΩ/1%) 和 R13 (1.1kΩ/1%)
分压电阻,作用是将输出电压的一部分送到芯片反馈端(VSNS),芯片会将这个分压电压与内部基准(0.8V)比较来调整输出。

工作流程:

输入阶段
外部电压VM → 经C16/C15滤波 → 进入TPS5430DDA。

开关调节
芯片内部高频开关(MOSFET)以PWM方式导通/关断,能量经电感L1存放/释放,配合D3续流,形成稳定输出。

电压反馈
R10+R13把输出电压按比例分压 → 反馈到VSNS → 芯片比较基准电压 → 按需调整MOSFET占空比,最终稳压。

输出滤波
L1+C17形成LC滤波器,使输出电压纹波极小,提供稳定直流电给负载。

12V->5V、5V->3.3V:

核心元件与功能(3.3V 同理)
AMS1117 芯片:内置调整管、误差放大器、基准电压源。通过比较输出电压与内部基准,动态调整调整管压降,稳定输出目标电压(5.0V 或 3.3V )。
输入电容(C23、C27):滤除输入电压的高频噪声,让输入到芯片的电压更平滑,提升稳定性。
输出电容(C25、C26 / C29、C30):进一步滤除输出电压的纹波,让输出更接近纯净直流;同时,在负载电流突变时,辅助维持电压稳定(利用电容充放电特性)。
旁路电容(C24、C28):靠近芯片引脚,专门滤除芯片供电的高频干扰,优化芯片内部基准电压和控制逻辑的工作环境。
工作原理(线性稳压核心逻辑)
电压调整:
输入电压(如 12V)高于输出电压(5V)→ 芯片内部调整管工作在线性区(类似可变电阻),通过 消耗多余电压(12V - 5V) 实现降压。
芯片实时监测输出电压(通过内部反馈),若输出降低 → 减小调整管压降(降低 “可变电阻” 阻值);若输出升高 → 增大调整管压降(增大 “可变电阻” 阻值),最终让输出稳定在目标值。

稳压闭环:
芯片内部有 基准电压源(如~1.25V 典型值)和 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经反馈(芯片内置通路)与基准比较,误差放大器根据差值调节调整管,形成 负反馈闭环 → 强制输出电压稳定。

二、FD6288T预驱电路和三相H桥

下桥 MOS 导通、关断流程
a. 下桥 MOS 的导通流程
第 1 步:给 LIN1-LIN3 3.3V 高电平信号
第 2 步:预驱 IC 将 3.3V 高电平信号电平转换到 12V,这个 12V 电压是预驱 VCC 管脚的供电电压
第 3 步:预驱 IC 将 12V 电压输出到下桥 MOS 的栅极,Vgs>Vth (10V),MOS 完全导通
b. 下桥 MOS 的关断流程
第 1 步:给 LIN1-LIN3 0V 低电平信号
第 2 步:预驱 IC 将 0V 低电平信号电平转换到 0V(也认为是不转换的)
第 3 步:预驱 IC 将 0V 电压输出到下桥 MOS 的栅极,Vgs<Vth (10V),MOS 完全关断

自举升压电路关键元器件作用
Cbs 电容:自举电容,C18、C21、C22
Dbs 二极管:自举二极管,D4、D5、D6
R11、R14、R15:自举电容充电限流

自举电容预充电流程
(1)首先给LIN1、2、3都给高电平使得下侧MOS管全部导通

(2)然后VCC通过这条回路给电容进行充电

(3)充电时间和Cbs电容的容量有关

自举电容升压流程
自举升压中,Vb123 可简化理解为通过 HIN1 - HIN3 开关控制(实际内部用 N 沟道或 P 沟道 MOS 搭建,借 HIN1 - HIN3 控制其通断 );HIN1 - HIN3 给高电平,Kx 开关闭合;给低电平,Kx 开关断开 。

自举升压按照 U 相上桥 MOS 导通,下桥 V 相 MOS 导通的方式推导
第 1 步:给 HIN1 3.3V 高电平信号
第 2 步:预驱 IC 将 3.3V 高电平信号电平转换到 12V,12V 电压使得 Kx 开关闭合
第 3 步:Kx 开关闭合后,Vb123 和 HO123 连接,此时上桥 MOS 栅极电压就是预充电时候的 Vb123 点的电压,也就是 12V,此时 Vgs>Vth (10V),上桥 MOS 导通
第 4 步:上桥 MOS 导通后,此时 MOS 源极电压就是 24V (上桥 MOS 导通就是源极和漏极导通,漏极电压我们接的是 24V 电源电压)
第 5 步:此时我们根据电压叠加原理,Vb123 位置的电压被抬升到了 24V+12V=36V,又因为 Kx 是闭合状态的,所以 MOS 栅极电压 HO123 输出 Vg 电压是 36V,而 Vs123 电压在 MOS 导通状态下是 24V,所以 Vs 电压为 24V,所以 Vgs=Vg-Vs=36V-24V=12V > Vth (10V) 电压,此时 MOS 是一个完全导通的状态

上桥MOS关断流程
给HIN1、2、3低电平,此时VB1、2、3和HO1、2、3断开,此时上桥MOS栅极为低电平MOS关断

三、霍尔传感器工作电路

电路各部分作用
a. 霍尔传感器供电电压是 5V,从 ASM1117 - 5 电源转换电路得到的
b. 5V 供电电源端通过 10uF 电容和 100nF 电容进行储能和滤波
c. C44、C45、C46 电容是做 IO 信号线上的滤波
d. R48、R49、R50 起到限流电流
e. R51、R52、R53 和 3.3V 组成上拉(在霍尔传感器未接状态给电路一个确定的电平)

输出电压分析
a. 霍尔传感器供电电压是 5V,所以霍尔 U、V、W 三相线高电平是一个 5V 电压,低电平是一个 0V 电压
b. 当霍尔传感器为高电平也就是 5V 电压的时候,信号线上有 5V 的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带来俩个影响
c. 第一个影响:X 点电压为 5V(高电平状态),如果我们不接 R53 这个上拉电阻,那么就会将 5V 电压倒灌到 3.3V 电压源上,这个时候会给电源造成损毁,导致整个供电电压失衡。但是有 R53 这个电阻,那么 5V 电压和 3.3V 电压之间会形成一个 1.7V 的压差,这个电势差所产生的能量会被 R53 这个电阻消耗掉,所以不会对 3.3V 电源系统造成影响。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R51、R52、R53 这三个电阻,在信号线为悬空状态时起到上拉功能。在传输高电平 5V 信号的时候作为一个能量消耗防止电压倒灌的平衡电阻

四、温度采集

各部分作用
NTC 热敏电阻(R29,10K/1%):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升高时,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减小;温度降低时,阻值增大 。
分压电阻(R22,10K/1%):与 NTC 热敏电阻串联,构成分压电路,将热敏电阻的阻值变化转化为电压变化。
滤波电容(C32,100nF/50V):并联在分压点与地之间,滤除 TEMP 信号中的高频噪声,让电压信号更稳定,便于单片机准确采集。

工作流程
3.3V 电源经 R22、R29(NTC)分压,分压点(TEMP)的电压公式:VTEMP=3.3V×R22+R29R29
温度变化时,R29 阻值改变,VTEMP 随之变化(如温度升高,R29 减小,VTEMP 降低 )。
单片机通过 PC0 引脚采集 VTEMP,再依据 NTC 的阻值 - 温度曲线和分压关系,计算出实际温度
五、母线电压采集

和上述原理大致相同,通过采集R30的电压然后通过阻值计算出电流,然后根据电流计算出母线电压VM

六、反电动势采集

电路介绍
(1)分压电阻网络(R42~R47)
R42、R43、R44(33kΩ/1%):三相输入分压上拉电阻,对电机绕组的反电动势信号进行分压降压,匹配后级 ADC 或单片机引脚的电压范围(如 3.3V 系统)。
R45、R46、R47(3kΩ/1%):分压下拉电阻,与 R42~R44 构成分压电路,将高压侧(电机绕组)的反电动势信号,转换为单片机可采集的低压信号(如 0~3.3V )。
(2)滤波电容(C39、C40、C41,100pF/50V)
并联在分压点与地之间,滤除反电动势信号中的高频噪声(如电机换相干扰、电磁辐射),让采集到的电压信号更稳定,提升检测精度。
(3)接口与采集端(H7、PA0/PA1/PA5)
H7:排针 / 插座,用于外接电机绕组或测试点,方便调试。
PA0、PA1、PA5:单片机的 ADC 采集引脚(或 GPIO 模拟采集),读取 BEMF_U、BEMF_V、BEMF_W 的电压信号(即R45~R47的分压),用于电机控制算法。

七、硬件过流保护

工作流程
电流采样:电路中串联采样电阻,电流流过时产生电压,经 “电流采样” 电路调理(R36 + 芯片内部 PGA 放大 ),得到与电流成正比的电压信号(DPA1+ 进 PA7 )。

阈值设定:通过 DAC(PA4 配置)输出参考电压,经 H6 引入,再由 R37、R40、C35 滤波分压,作为 “过流临界电压” 送运放反相端。

过流判断:运放比较 “实际电流电压(同相端)” 和 “阈值电压(反相端)”:
正常时(实际电流 ≤ 阈值 ):同相端电压 ≤ 反相端,运放输出低电平;
过流时(实际电流 > 阈值 ):同相端电压 > 反相端,运放输出高电平。

保护执行:运放输出的 “OPA1_OUT” 送后级定时器刹车引脚,触发过流保护,关闭定时器PWM输出,避免电路因过大电流损坏。

定时器刹车

硬件过流保护的方法与流程
第 1 步:先计算出我们需要的硬件过流保护值,假设是 5A
第 2 步:确定采样电阻值,假设是 20mΩ
第 3 步:确定 OPA 的放大倍数,假设放大倍数为 16 倍
第 4 步:计算放大后的电压值: U = R * I * PGA = 0.02 * 5 * 16 = 1.6V
第 5 步:配置 DAC 输出电压为 1.6V
第 6 步:配置 OPA 和 ADC 外设
第 7 步:假设电机处于运行状态,只要运行电流不超过 5A,也就是 OPA 输出电压值小于 1.6V,此时比较器输出结果是低电平 0。假设运行电流超过 5A,也就是 OPA 输出电压值大于 1.6V,此时比较器输出结果是 1,触发定时器的刹车功能,定时器关闭,PWM 输出关闭,此时电机无法换相,电机停机

八、CAN总线

CAN总线介绍
CAN 总线物理层定义了信号如何在总线上传输,主要涉及电气特性、连接器、线缆等方面。

CAN总线通信是一种不分主从的多节点差分通信。

线缆连接:通常使用一对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分为 CAN_H(CAN_P )和 CAN_L(CAN_N )两根线。采用双绞线可有效抑制电磁干扰(EMI)和射频干扰(RFI),增强信号传输的稳定性。

电平标准:存在两种电平状态,显性电平(逻辑 0)和隐性电平(逻辑 1) 。显性电平时,CAN_H 的电位比 CAN_L 高,二者的压差一般在 2V 左右;隐性电平时,CAN_H 和 CAN_L 的电位差很小,近似相等,压差一般在 0.5V 以下。

各部分作用
TJA1042T: CAN 高速收发器。将 MCU 输出的 CAN_TX、CAN_RX TTL 电平信号转换成 CAN_P、CAN_N 差分信号。也将差分信号转换为 TTL 电平信号
C1、C2 电容:对给 TJA1042T 供电的 5V 做滤波 + 储能
C3 C4: 对差分通信线路上干扰滤波
R4: 终端阻抗匹配电阻,一般是 120Ω 阻值
D1: 一般的 CAN 收发器芯片 ESD、浪涌防护等级较低。必须增加必要的保护电路,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静电击穿。
TPSM24CANA 是一个专用于 CAN 总线的 ESD 保护二极管,用于保护 CAN 线路,避免因静电放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EFT) 和其他过电压瞬变而导致损坏。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今天阳光明媚吗」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502_90478897/article/details/150963286

网友A(2025-10-16):
感谢分享这么全面的BLDC电路原理分析,尤其是对于AMS1117芯片和TPS5430DDA芯片的工作原理解释

网友B:
感谢分享这么全面的BLDC电路分析,特别是对于FD6288T预驱电路和三相H桥的讲解

网友C:
常用霍尔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提供离散信号,用于触发换相时序

网友D:
BLDC电机的电路原理涉及到复杂的控制器和三相逆变器,通过六步换相等方法实现对电机的精确控制。

网友E:
理解BLDC的电路,首先要理解它与有刷电机的根本区别。

网友:
结合PWM调制生成平滑电流,降低噪音和振动,适合高精度应用

网友F:
上边或下边MOSFET只要有一边输出PWM波,另一边的MOSFET只在换相时变换开关状态即可。

网友G:
BLDC电路的核心在于通过电子换向替代机械电刷,结合精确的位置反馈和高效的功率驱动实现高性能控制。

网友H:
电子换相是 BLDC 区别于有刷电机的关键,其本质是通过有序控制定子绕组的通电顺序,产生旋转磁场拖动转子转动

网友:
常见的算法有六步换向法(梯形波控制)和磁场定向控制(FOC,正弦波控制)。FOC更复杂,但效率更高、噪音更小。

网友I:
在直流母线上串联一个采样电阻,测量总电流。

网友J:
由MOSFET或IGBT组成的三相全桥电路,负责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交流电,并根据转子位置切换电流方向

网友K:
霍尔传感器信号对应转子的6个关键位置,控制器根据信号切换功率管(如MOSFET)的导通状态,实现电流换向。

网友L:
霍尔传感器是最常用的位置检测方案,通常安装在电机内部,输出三个方波信号(HALL_U/HALL_V/HALL_W),对应转子的6个离散位置(每60°电角度输出一个状态)。控制单元通过这三个信号的组合(共8种状态,其中6种有效),确定转子位置并切换绕组通电顺序。

网友I:
BLDC的电路原理核心是通过驱动电路 和控制单元协同工作,利用电子换向替代机械电刷,使定子旋转磁场始终与转子永磁磁场保持最佳耦合,实现高效、可靠的转动。

网友J:
六步换相是BLDC电机控制的一种常见方法,其原理是根据电机转子位置的六个可能状态来确定对应的相线圈通电状态。

网友M:
基于电子换向的同步电机,通过替代传统有刷电机的电刷和换向器,解决了机械磨损、噪声和可靠性问题。

网友N:
BLDC 电机是一种通过电子换向来控制转子转动的电机,无需使用传统的机械换向器。

网友O:
与有刷直流电机相比,BLDC电机具有更高的电效率和转矩重量比

网友P:
无传感器BLDC控制省去了对于霍尔传感器的需要,而是采用电机的反电动势来预测转子位置。

网友Q:
基于电子换向技术,通过控制器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交流电,驱动定子绕组产生旋转磁场,进而带动永磁体转子旋转

网友L:
通过PWM信号调节MOSFET的导通时间,从而控制施加在电机绕组上的平均电压,进而控制电流,实现力矩和转速的调节。

网友R:
电机旋转时,未通电的绕组会因为转子永磁体的切割磁感线而产生反电动势。通过检测BEMF的过零点,可以推断出转子的位置。

网友S:
关键电路模块

网友T:
三相逆变器将直流电引导到三个相,从而在正负电流之间切换。为了向其中一个相供应正电流,需要打开连接到该相的高端开关,要供应负电流,则需要打开低端开关

网友O:
BLDC的本质是通过电子开关切换定子绕组通电顺序,模拟有刷电机的机械换向,使定子旋转磁场始终与转子永磁磁场保持最佳夹角

网友U:
BLDC的结构可分为电机本体和驱动控制系统两部分,二者协同实现能量转换与运动控制。

网友T:
定子绕组通电后形成旋转磁场,与转子永磁体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转矩大小与电流成正比,方向由磁场相对位置决定

网友V:
BLDC电路的核心任务,就是精确地控制一组电子开关,模拟出有刷电机中电刷和换向器的功能

网友W:
它把线圈(绕组)放在了定子(静止部分),把永磁体放在了转子(旋转部分)。这样,就不需要电刷了。但是,要产生旋转力矩,必须按照转子位置,主动地、有顺序地改变定子线圈中的电流方向。这个过程由电子开关(通常是MOSFET)来完成,称为电子换向。

网友X:
BLDC的电路原理是一个典型的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
由三相绕组(A/B/C相)构成,通常采用星形或三角形连接,通过电流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Y:
BLDC电机的电路结构通常包括三相逆变器,用于在六步换相过程中控制相位。

网友Z:
BLDC电机包括电机本体和驱动控制,共同完成能量转换和动作调控。

网友AA:
定子绕组通电后产生旋转磁场,转子永磁体磁场与定子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
电子换向电路通过切换绕组电流方向,使定子磁场始终超前转子磁场一定角度,从而维持连续旋转。

网友AB:
当转子处于某一位置时,控制器会控制 A 相上桥臂开关管和 B 相下桥臂开关管导通,电流从电源正极经 A 相绕组、B 相绕组,再通过下桥臂开关管回到电源负极,此时定子产生的磁场会推动转子旋转。

网友AC:
PWM调整电流,减少电机噪音,适用于精度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AD:
在120°导通模式下,三相绕组按AB→AC→BC→BA→CA→CB顺序通电,每次换相间隔60°电角度。

网友AE:
控制器根据转子位置,向功率驱动电路的特定开关管发送导通信号。

网友AF(2025-11-15):
霍尔传感器用来感知道轮位置,给出换相时机。

网友AG:
核心电路包括定子绕组、转子永磁体、位置传感器和电子换向器(逆变器),工作过程中需实时检测转子位置并调整电流方向,以实现高效、平稳的运转。

网友AH:
BLDC电机,用电信号换向控制旋转,不靠机械换向,效率高。

网友AI:
BLDC 的电路系统并非单一结构,而是由三个核心模块组成的闭环系统,各自功能明确且相互依赖。

网友AJ:
通过 PWM 信号可实现从低速到高速的平滑调速,且低速转矩大,高速稳定性好。

网友AK:
通过检测反电动势过零点估算转子位置,简化硬件设计但需复杂算法支持

网友O:
电子换相四轴飞行器械摩擦,避免了电刷磨损带来的能量损耗,效率通常比有刷电机高 10%-30%。

网友AJ:
通过驱动电路(逆变器)和控制单元配合,根据转子位置动态切换定子绕组的通电顺序,产生旋转磁场驱动永磁转子转动。

网友AL:
BLDC电机的控制原理涉及到将单个直流电源转换为三相电压,这需要复杂的控制器。与有刷直流电机相比,BLDC电机的控制方式更为复杂。有刷直流电机可以通过调节直流电压来控制,而BLDC电机则需要电子换向来实现控制

网友AM:
在BLDC中,通过调节MOSFET导通的占空比 ,相当于调节供电电压,从而实现调速功能。

网友AN:
常见控制策略包括方波驱动和正弦波驱动。方波驱动简单高效,但转矩波动较大;正弦波驱动通过PWM调制生成平滑电流,降低噪音和振动。

网友H:
理想状态下,定子磁场应始终领先转子磁场90°电角度。由于实际中只能每60°电角度切换一次通电状态,因此优化方法是在每次换相时使定子磁场领先转子磁场120°电角度

网友AD:
BLDC 的性能瓶颈不在电机本身,而在驱动电路与控制算法。

网友AO:
有感(霍尔)简单可靠;无感(BEMF)节省成本

网友J:
三相全桥电路,支持H-PWM-L-ON等多种调制模式

网友AP:
每个MOS管电源脚就近放0.1μF陶瓷电容+10μF钽电容,电源入口加π型滤波,抑制传导EMI

网友AQ:
三相逆变器由6个开关管(MOSFET/IGBT)组成,通过不同的开关组合实现电流方向切换

网友AR:
电路设计需兼顾功率驱动、实时控制、抗干扰、低功耗四大目标

网友AS:
电子换向电路是BLDC电机的控制核心,其作用是根据位置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控制定子绕组的通电顺序和电流方向。

网友:
电流需按特定顺序通入三相绕组,产生旋转磁场,驱动永磁转子转动。

网友AT:
位置检测:霍尔传感器输出转子位置信号,或通过反电动势检测未通电相的感应电压判断位置;
换相逻辑:根据转子位置,按顺序切换绕组通电组合,每次导通两相,产生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磁场;
调速控制:通过PWM 调节绕组电压平均值,结合PID算法实现稳速。

网友AI:
BLDC电路原理的核心是“电子换向+功率驱动+智能控制”,需结合前期对话中的功率电路设计、电源完整性、抗干扰、低功耗 经验

网友AU:
在六步换相过程中,三相逆变器起着关键作用。三相逆变器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交流电,以控制BLDC电机的定子绕组。通过控制三相逆变器的开关状态,可以实现对定子绕组的通电顺序和电流方向的控制。

网友AV:
BLDC驱动电路分为功率电路、控制电路、保护电路三部分,需协同实现“精准换向+高效驱动”。

网友AW:
线圈对共有六种通电方法,每次换相后,定子磁场相应旋转,从而带动转子,使之旋转至图示位置。如果每60度以正确的相位执行一次换相,电机将连续旋转。

网友AX:
BLDC的电路原理可归纳为通过电子换向器控制定子绕组电流方向,结合位置传感器反馈实现转子连续旋转,其核心电路包括功率逆变桥、驱动控制模块、位置检测模块及保护电路。

网友AY:
必须实时切换通电相序,使定子磁场始终“超前”转子磁场 90° 电角度 → 产生最大转矩。

网友AZ(2025-12-16):
电子换向器+ 转子位置传感器。

网友X:
逆变器输出端加LC滤波,滤除PWM谐波

网友S:
通过功率开关管控制电流方向,替代机械电刷

网友BA:
开关管选型:
MOS管:优先选低RDS(on)、逻辑电平驱动、高ID;
IGBT:适用于高压大电流场景,选低VCE(sat)型号。

网友BB:
禁止同一桥臂上下管同时导通

网友BC:
所有元件耐压/电流选1.5倍额定值;
高温环境选宽温器件,如工业级MOS管。

网友BD:
开关管关断时提供电流路径,抑制电压尖峰

网友L:
BLDC 驱动的核心是 三相全桥逆变电路,由 6 个功率开关管(MOSFET/IGBT)组成

网友BE:
功率逆变桥
组成由6个MOSFET组成三相全桥,每个桥臂包含上管和下管。
功能将直流电转换为三相交流电,通过PWM调制控制绕组电流大小和方向。

网友BF:
逆变器是将直流电源转换为三相交流电的装置,由6个功率开关管组成三相桥臂

网友BG:
FOC 必须双电阻以上

网友F:
便携式场景用防反接二极管或MOS管,低功耗模式下关闭非必要电路

网友BH:
按特定顺序切换三相绕组通电状态,每60°电角度切换一次,形成旋转磁场。

网友BI:
根据成本/性能选择方波 or FOC

网友BJ:
硬件层面TVS管抑制浪涌,RC缓冲电路吸收开关噪声。
软件层面故障检测和保护逻辑确保系统稳定性。

网友T:
由6个N沟道MOSFET组成,分为高边和低边两组,控制三相绕组的通电状态

网友AF:
控制器调节电流,改变磁场,让电机同步转动。

网友BK:
BLDC电路关键在精确控制电子开关,仿效有刷电机的电刷与换向器实现电流方向变化。

网友BL(2026-01-15):
逆变器输出加LC滤波器是为了减少PWM产生的谐波干扰,提高输出波形质量。

网友BM:
BLDC电机电路里有个三相逆变器,它控制电机换相,实现电机转动。

网友BN:
三相绕组形成旋转磁场,电流变化导致磁场旋转,进而驱动电机转动。

网友BO:
BLDC电机通过霍尔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利用PWM控制电流,实现电子换向,从而达到高效、平稳的运行。

网友BP:
BLDC 由逆变器驱动三相绕组,通过位置传感器 / 反电动势换相,控制绕组电流时序,产生旋转磁场驱动永磁转子转动。

网友BQ:
要掌握BLCDC电路,先要知道它和无刷电机的关键差异在哪里。主要区别是电机类型和工作原理。无刷电机通常效率更高,维护更简便。

网友BR:
不用霍尔传感器,靠电机反电动势估算位置,简化了电路设计。

网友BS:
BLDC电机电路原理就像给电机装了个小助手,能根据反馈来调整电机的转速和方向,保证它听话地工作。

网友BM(2026-02-23):
Bldc电机电路与有刷电机最大的不同在于控制方式和换向方式,Bldc采用电子换向,有刷电机依靠机械换向。

网友BT:
考虑电机性能需求,如果成本敏感则选择方波驱动,若追求更佳性能则FOC(矢量控制)更合适。

网友BQ:
霍尔传感器可靠但成本高,无感霍尔(反电动势)成本低但精度略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