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解决MPLAB XC-DSC编译器配置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5-09-10):
如何解决MPLAB XC-DSC编译器配置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

网友A(2025-10-30):
解决 MPLAB XC-DSC 编译器配置问题,需聚焦路径、版本与项目设置。
常见问题及解决
路径错误:检查编译器安装路径是否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确保 IDE 能识别。
版本兼容:确认编译器版本与 MPLAB X IDE 匹配,避免版本冲突。
项目配置:核对芯片型号选择是否正确,调试器接口设置是否匹配硬件。
库文件缺失:重新安装编译器或手动添加缺失的库路径,确保链接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