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C-DSC编译器常见错误代码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5-09-11):
MPLAB XC-DSC编译器常见错误代码及解决办法

网友A:
遇到'E0002'错误时,可能是未定义的变量或函数

网友B(2025-11-03):
MPLAB XC-DSC 常见错误如 “Undefined symbol”(未定义符号),需检查变量 / 函数声明或链接库;“Invalid conversion”(类型不匹配),需修正数据类型;“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检查头文件路径。可查看编译器输出日志定位,结合官方文档调试,确保代码规范及配置正确。

网友C:
MPLAB XC-DSC 常见错误如 “Undefined reference”(未定义引用,需添加对应库或检查函数名)、“Syntax error”(语法错误,修正代码语法)、“Invalid conversion”(类型不匹配,调整变量类型)、“Out of memory”(内存不足,优化代码或减小数据量)。可通过编译器提示定位,结合手册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