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芯片的VBAT引脚短路会造成什么后果

楼主(2025-09-22):
芯片的VBAT引脚短路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A:
芯片 VBAT 引脚短路(常短路到 GND 或 VCC)会引发严重后果:若短路到 GND,会导致外部供电直接对地放电,产生大电流,烧毁 VBAT 引脚铜箔、供电回路保险丝或稳压元件;若短路到 VCC,可能突破芯片耐压上限,击穿内部电源管理模块,造成芯片永久损坏,同时可能连带损坏外接的电池、电源适配器等外设,导致整个系统断电或故障。

网友B:
芯片 VBAT 引脚短路(多为对地短路)会导致严重后果:若 VBAT 由外部电池供电,会引发电池大电流放电,导致电池快速发热、损坏甚至起火;若由电源供电,会使电源过流保护触发(如断电),或电源模块过热损坏;同时可能烧毁芯片内部 VBAT 相关电路,造成芯片永久失效。

网友C(2025-11-18):
芯片 VBAT 引脚短路会导致严重后果:若短路到 GND,电池或供电电源会持续大电流输出,引发引脚烧毁、电源保护触发,甚至电池过热鼓包、起火。若短路到其他电源引脚(如 VCC),可能造成电源冲突,击穿芯片内部电路,导致芯片永久损坏,同时可能连带损坏周边供电电路元件。

网友D:
芯片 VBAT 引脚短路会直接导致严重后果:若接外部电池,会引发电池大电流放电,快速发热、鼓包甚至起火。若由系统供电,会造成电源轨拉低,触发过流保护或烧毁电源芯片、保险丝。同时会损坏 VBAT 引脚内部电路,导致芯片掉电保存功能失效,最终可能使整个芯片永久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