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每周分享】STM32CubeMX配置-串口配置(RCC,Manager配置)

楼主(2025-09-10):
@21小跑堂、#申请原创#

1.配置时钟

RCC时钟树如下:

根据电路需求,如果选择外部时钟需要配置STM32CubeMX的RCC为HSE LSE,如果内部时钟,时钟树配置为HSI LSI,选择内部时钟如下:

2.配置DEBUG

烧录方式配置为SWD方式,需配置如下:

3.配置串口

配置为异步模式,参数设置,勾选NVIC优先级分组,如下:

4.工程配置 Project Manager

5.生成代码

生成代码默认不开中断,初始化时需打开中断,程序才会进入中断函数。

串口回调函数调用:

printf重定向

      c语言中printf函数默认输出设备是显示器,如果实现在串口或者LCD上显示,必须重定义标准库函数里面调用的输出设备定义的相关函数。

如果printf输出到串口,需要将fputc里面的输出指向串口,这一过程称为重定向。

printf函数位于标准库中,基于嵌入式的printf同样位于MicroLIB中,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printf函数,需要添加MicroLIB。

注意闭坑:

        如果要调用中断函数,初始化时需打开中断。

        调用printf函数时,需勾选MicroLIB库。

感谢分享~伟大原创门槛不予审核~
@21小跑堂 管理员,你好,求原创审核哦!

网友A:
打开 STM32CubeMX,选芯片后,在 Pinout 视图配置 RCC:HSE 选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再配置串口(如 USART1),设 Mode 为 Asynchronous,选波特率等参数,分配引脚。生成代码时,在 Project Manager 设路径和 IDE,勾选 Generate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 files per peripheral,点击 GENERATE COD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