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7 MCU的TCM和普通RAM在具体应用场景上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5-09-29):
MCU, RAM, tc, RA
M7 MCU的TCM和普通RAM在具体应用场景上有哪些区别?

网友A:
普通RAM则作为主存储器,容量更大,但访问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B(2025-11-18):
M7 MCU 的 TCM(紧耦合存储器)与内核直接相连,无总线延迟,适合存储高频访问的关键代码(如中断服务程序)和实时数据(如电机控制算法变量),保障 deterministic 实时性。普通 RAM 通过系统总线访问,延迟较高,但容量更大,用于存储非实时数据(如缓存、日志),适合对速度要求不苛刻的场景,平衡性能与容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