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MobaXterm串口助手保存日志数据的操作方法

楼主(2025-09-10):
, , 方法,
MobaXterm是比较常用的串口助手工具,可以用来显示MCU串口打印的数据,有时候我们需要记录和分析设备持续运行的数据,这个时候,怎么样在MobaXterm中将持续运行的数据保存和导出呢?
我最近正在持续采集ADC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显示到串口助手MobaXterm中,第二天早上拿出来进行数据分析,如下图所示:
在菜单的“终端”里面点击“保存终端文本”:
在弹出的页面里会显示需要将要保存所有打印出来的数据的文件名称:
文件名称的默认基本格式为:
MobaXterm_COM3USB-SERIALCH340COM3_20250910_151420.rtf
即MobaXterm_串口板名称_数据保存时的时间.rtf
点击保存按钮后,会有成功提示:
该文件可以直接用word形式打开,打开后,你就可以操作数据进行你需要的分析了,比如可以拷贝到excel里生成数据表格或者散点图什么的都可以。
另外,如果窗口里要保存的数据量太大,在你点击保存时,会有提示,让你确认或者修改保存多少数据;如果数据量太大,保存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

网友A:
在 MobaXterm 中打开串口连接后,点击工具栏 “日志” 图标(纸张带箭头),选择保存路径和文件名,点击 “保存” 开始记录。结束时再次点击该图标停止,日志文件含时间戳及所有收发数据,方便后续分析。

网友B(2025-10-20):
打开 MobaXterm,连接串口后,点击顶部 “Session” 菜单,选择 “Log session”;在弹出窗口设置保存路径和文件名,勾选 “Append to file” 可追加日志;点击 “Start logging” 开始记录,数据会实时保存到指定文件;结束时点击 “Stop logging” 即可,日志含时间戳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