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三相电源防雷箱的综合行业解决方案

楼主(2025-09-10):
一、三相电源防雷箱的定义
三相电源防雷箱是安装在低压三相供电线路(380V AC常见)的总配电端或分配电端,用于防御雷击浪涌、电网操作过电压、感应雷和开关瞬变过电压的综合防护装置。它通常由金属或阻燃绝缘外壳、浪涌保护器SPD模块(I级/II级或I+II级组合)、后备保护器(SCB或熔断器/断路器)、多级滤波、接地端子、状态监测单元等组成。
其核心是将电源线引入端(L1、L2、L3、N)与接地线(PE)在第一时间通过SPD进行泄放,使雷电流或浪涌能量分流到地网,保护下游设备免受损坏。
二、三相电源防雷箱的主要作用
防雷击浪涌:将直击雷或感应雷在输电线路中产生的高能量瞬态电压通过SPD快速泄放,残压降至设备可承受水平(如≤1.5kV)。
防操作过电压:开关、变压器投切、无功补偿等操作引起的过电压可被SPD吸收并限制在安全范围。
多级保护:集成I级、II级或I+II级防护模块(如I级Iimp≥25kA/极,II级In≥20kA/极),实现从总配电到末端设备的多级能量协调。
安全隔离与监测:内置后备保护器(SCB)防止SPD因短路或失效造成火灾;带状态指示或遥信输出端子可实现远程监控。
综合布线整合:与开关电源、UPS、信号防雷器等配合,提高整个系统供电与通信的可靠性。
三、三相电源防雷箱的典型参数(示例)
适用电压Un:AC 380/400V 三相四线(L1/L2/L3/N+PE)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385V AC(可根据系统选择275V/320V/385V)
I级冲击电流Iimp:≥25kA/极(常用25kA、50kA)
II级标称放电电流In:20kA(8/20μs)
最大放电电流Imax:40~80kA(8/20μs)
电压保护水平Up:≤1.5kV
响应时间:≤25ns
后备保护器SCB分断能力:50kA/400V AC
接地电阻要求:≤4Ω(普通建筑);≤1Ω(通信、铁路基站)
防护等级:IP65(室外型)/IP54(室内型)
(以上参数可根据GB/T 18802.1-2023《低压浪涌保护器》、GB 5005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及行业标准调整)
四、地凯科技三相电源防雷箱各行业领域的应用方案
1. 水利行业
水泵站、闸门控制室、在线监测终端、视频监控系统等均位于开阔环境,雷电密度高。
布置:在主配电柜入口安装三相电源防雷箱(I+II级组合),Iimp≥25kA/极;在PLC或RTU控制柜前端安装II级SPD箱。
接地:与水工建筑物钢筋基础或独立接地网可靠焊接,接地电阻≤4Ω;信号与电源接地共用等电位。
典型选型:三相四线385V,Iimp 25kA/极,Up≤1.5kV,带遥信端子。
2. 电力行业
变电站辅助控制系统、配网环网柜、充电桩、二次回路保护设备等。
布置:在站用电源或环网柜处设置I级防雷箱,Iimp≥50kA/极;下游低压配电室设置II级防雷箱In≥20kA/极。
接地:利用变电站综合接地网,接地电阻≤1Ω。
典型选型:三相四线400V,Iimp 50kA/极,Up≤1.5kV,SCB分断能力≥50kA。
3. 建筑行业
智能楼宇、医院、商场、机房等需保障电梯、消防、安防、数据中心供电安全。
布置:总配电室→三相I+II级防雷箱;各楼层弱电机房→单独II级防雷箱。
接地:与建筑物基础接地、金属管道做等电位,接地电阻≤4Ω。
典型选型:三相四线385V,Iimp 25kA/极,带状态监控和热脱扣保护。
4. 铁路基站、信号网络通信
基站机房、信号控制室、列控系统供电安全要求高,且常在空旷或高架环境。
布置:基站外部引入电源处装设I级防雷箱Iimp≥50kA/极;机房UPS前端再加II级防雷箱In≥20kA/极;并配合信号/数据浪涌保护器。
接地:铁路通信规范要求接地电阻≤1Ω;各机柜、屏蔽层、SPD接地统一汇入等电位铜排。
典型选型:三相四线385V,Iimp 50kA/极,Up≤1.2kV,SCB≥63A可调,带遥信输出。
五、地凯科技推荐选型要点
防护等级匹配雷电区
LPZ0A/0B→LPZ1过渡区选I级(Iimp≥25kA/极);
LPZ1→LPZ2区选II级(In≥20kA/极)。
额定电压与持续工作电压
应与被保护系统一致,常见三相四线380/400V选Uc=385V AC;若为IT系统可选440V AC。
放电能力与残压
GB/T 18802及IEC 61643-11要求,I级Up≤2.5kV,II级Up≤1.5kV;残压越低,保护越好。
后备保护器(SCB)
必须与SPD匹配分断能力≥预期短路电流,推荐选用专用SCB后备保护器而非普通断路器,以防误脱扣。
监测与遥信
对无人值守站点或重要场合选带遥信功能的防雷箱,便于运维系统告警。
六、地凯科技三相电源防雷箱接线与施工方案
1. 接线方式
三相四线制(常见):L1、L2、L3、N分别接入SPD对应端子,PE接地。
三相三线制:L1、L2、L3接入SPD,PE接地,无N线。
TN-S/TT系统:SPD端子与N、PE分别接线;IT系统需选绝缘监测型SPD。
2. 安装步骤
箱体固定:在配电室或进线端墙面/支架固定,保持干燥、通风。
电缆引入:进线采用铜芯导线≥16mm²,接地≥25mm²铜线。
SPD接地:从SPD PE端子引至接地母排≤0.5m,保证最短路径。
后备保护器串联:SPD与电源进线间串联SCB或熔断器。
相线正确:严格按L1/L2/L3/N标识接入,避免混线。
接地测试:施工后测接地电阻满足规范(≤4Ω或≤1Ω)。
通电验收:检查状态指示,必要时遥信联调。
3. 施工注意事项
SPD与后备保护器间尽量就近安装,连接线不超过0.5m,且相线、地线尽量平行敷设,减少感应回路。
施工时先断电,严禁带电操作。
对于室外型防雷箱需做好防水密封及防腐。
地凯防雷三相电源防雷箱作为低压电源端的“第一道防线”,已成为水利、电力、建筑、铁路基站及通信行业的标配。其核心是多级能量泄放+后备保护+实时监测。未来的产品将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内置物联网模块、雷电计数器、在线状态诊断、远程告警等功能,使防雷从“被动保护”转变为“主动监控+预测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