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STM32MP257学习笔记】3.基础文件操作

楼主(2025-09-10):
在Linux中所有的设备都是作为文件存在的,因此要操作对应的外设需要先学习文件操作
基本的文件操作会用到open/read/write/lseek/close这几个方法
  1. int open (const char *__path, int __oflag, .../* mode_t mode */)
需要#include <fcntl.h>,用来打开文件,如果打开成功会返回一个非负的值作为文件描述符,之后的read write lseek close都要用到这个值
char *__path:文件路径
int __oflag:打开文件方式,常用的有O_RDONLY(只读), O_WRONLY(只写 ),O_RDWR(读写),O_CREAT (创建),O_TRUNC(截断)
mode_t mode:当__oflag有O_CREAT时用于指定新创建的文件的权限

  1. ssize_t read(int fd, void buf[.count], size_t count)
需要#include <unistd.h>,用来从打开的文件中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读取成功会返回实际读取的数据长度
int fd:文件描述符
void buf[.count]:用于接收读取数据
size_t count:需要读取的长度

  1. ssize_t write(int fd, const void buf[.count], size_t count)
需要#include <unistd.h>,用来向打开的文件中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写入成功后返回实际写入的数据长度
int fd:文件描述符
void buf[.count]:要写入的数据
size_t count:写入的数据长度

  1. off_t lseek(int fd, off_t offset, int whence)
需要#include <unistd.h>,用来重新定位读取写入的位置
int fd:文件描述符
off_t offset:偏移量
int whence:偏移参考点,SEEK_SET(相对于文件开始的位置),SEEK_CUR(相对于当前的位置),SEEK_END(相对于文件末尾)

  1. int close(int fd)
需要#include <unistd.h>,用来关闭打开的文件
int fd:文件描述符

接下来写个简单的程序来演示一下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BUF_SIZE 1024
//file_test 1.txt 4 abcdefgh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t fd,len;
    char buf[BUF_SIZE];
    memset(buf,0,BUF_SIZE);
    if(argc < 2)
    {
        printf("need file path\n");
        return -1;
    }
    fd = open(argv[1],O_RDWR|O_CREAT,S_IRUSR|S_IWUSR);
    if (fd < 0)
    {
        perror("open file error");
    }
    else
    {
        printf("open file: %s\n",argv[1]);
        do
        {
            len = read(fd,buf,BUF_SIZE);
            if(len > 0)
            {
                printf("read %d bytes\n",len);
                printf("%s\n",buf);
            }
        }while (len > 0);
        if(argc == 4)
        {
            printf("write at %d\n",atoi(argv[2]));
            lseek(fd,atoi(argv[2]),SEEK_SET);
            write(fd,argv[3],strlen(argv[3]));
        }
    }
    close(fd);
    printf("\n");
    return 0;
}
这段代码可以在Ubuntu上用GCC编译运行和在Arm开发板上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A(2025-10-14):
fd = open(argv[1],O_RDWR|O_CREAT,S_IRUSR|S_IWUSR);
lseek(fd,atoi(argv[2]),SEEK_SET);
write(fd,argv[3],strlen(argv[3]));
close(fd);
看到了超级熟悉的文件系统

网友B:
基础文件操作很不错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