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与esp8266连接无法获取IP地址

楼主(2025-09-10):
我将nucleo-l476rg开发板与esp8266连接,并安装了所需的库文件。但在串行终端上无法获取IP地址,导致无法通过手机控制LED。不确定问题是出在连接还是某个文件上。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B:
未连接CH_PD引脚,模块未启动?

网友C:
电平不兼容。

网友D:
将模块靠近路由器,减少信号衰减。

网友E: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F:
用中断接收串口数据,避免阻塞主循环。

网友G:
通过printf重定向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H:
模块旧版固件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I:
建议用外部3.3V稳压电源,在VCC和GND之间添加100μF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