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在地址“0x1fff523e”处中断,无可用调试信息

楼主(2025-09-11):
用STMCubeIDE为Nucleo-L4R5ZI编写程序。调试时,出现“在地址‘0x1fff523e’处中断,无可用调试信息或超出程序代码范围”的提示。这个问题只出现在我的L4R5ZI开发板上。代码无法运行,除非我断开开发板并重新连接,之后程序才能正常启动。而在l476rg开发板上调试一切正常。

我试过用了这个帖子中的修复方法: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ion/0D53W00000raYd2SAE/intermittent-break-at-address-0x1fff51f4-with-no-debug

但并没有解决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B:
可能是调试接口配置问题。

网友C:
Nucleo-L4R5ZI开发板上的调试接口可能存在配置问题,导致在调试过程中无法正确访问内存地址。

网友D:
在CubeMX中可能选择了错误的调试模式。

网友E:
STMCubeIDE在生成代码或链接时可能存在错误。

网友D:
链接脚本中的堆栈大小设置可能不正确,导致在调试过程中发生堆栈溢出。

网友F:
Nucleo-L4R5ZI开发板本身可能存在硬件故障,如内存损坏或调试接口接触不良等。

网友G:
降低某些非关键中断的优先级,特别是那些可能引发调试中断的外设如USB。

网友H:
检查链接脚本中的堆栈大小设置.

网友I:
重新生成项目试试。

网友J:
可能是开发板本身存在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