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调试或通信时IDE显示错误

楼主(2025-09-11):
STM32H750B-DK之前一直正常工作,但现在调试或通信时IDE显示错误。在使用H750数周无任何问题后,我测试一个与树莓派配合的FDCAN应用,从那天起就开始出现问题。无法连接到Cube Programmer,也无法运行之前完全正常的代码。

关于错误的详细情况:

在不同情况下会出现不同的错误:

"no ST-link detected, Please connect ..."

如果我更改调试配置中的复位行为,会出现:

"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no device found on target"

如果从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除非按以下步骤操作,否则无法连接:

按住复位键的同时开启MCU电源,关闭屏幕上弹出的显示内容的窗口,点击连接,释放复位键。

这样操作后可以进行批量擦除。

回到IDE后,可以上传代码进行调试,但会显示以下警告:

"Break at address "0xfffffffe"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

如果点击"打开反汇编",会跳转到这一行:

"080002dc: bl 0x8000a18 <HAL_Init>"

此后,如果尝试执行"单步跳过"或其他指令,或上传更多代码,会再次失败(未检测到ST-link)。

我已试过更改调试配置和重新安装IDE。

网友A:
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B:
ST-LINK接口连接与开发板是否已正确连接。

网友C:
可能是复位电路故障。

网友D:
更新驱动与固件了没

网友E:
检查CubeIDE配置是否正确,并清除编译缓存。

网友F:
STM32 ST-LINK Utility进行全片擦除,可以解决潜在Flash残留数据问题。

网友G:
关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