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osKernelStart出现错误

楼主(2025-09-11):
使用CubeIDE调试FREERTOS时,osKernelStart出现错误。遇到了奇怪的问题。

当我运行代码时,一切都正常。但在调试模式下运行时会发现osKernelStart()执行失败。

该如何解决?

补充信息:有时重启CubeIDE可以临时解决问题,但只能生效一次。

网友A:
调试模式下时钟可能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B:
在调试模式下,检查RCC->CFGR寄存器值,看时钟树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分组冲突。

网友D:
检查FreeRTOSConfig.h中的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是否与硬件匹配

网友E:
堆栈溢出?

网友F:
在FreeRTOSConfig.h中增大configTOTAL_HEAP_SIZE,用CubeIDE的内存查看器检查堆区域是否被意外修改。

网友G:
在vTaskStartScheduler()前调用portGET_FREE_HEAP_SIZE(),看剩余堆空间是否充足。

网友H:
调试器可能暂停中断或修改寄存器状态,导致FreeRTOS启动失败。

网友I:
若使用FPU但未启用,可能导致异常。

网友J:
检查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调试模式下链接脚本可能将变量或堆栈放置在错误地址。

网友K:
调试模式下独立看门狗可能触发复位,需在初始化时禁用或喂狗。

网友L:
外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