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F103C6T6做按键中断实验时发现有时候会自己触发

楼主(2025-09-11):
中断配置简单,但偶尔会无按键动作也跳进中断。

网友A:
把中断优先级调整一下呢?

楼主:
你是不是上拉没配好?

网友B:
感觉像是抖动的问题。

网友C:
试过加个电容滤波吗?

网友D:
换成外部中断模式看看?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情况。

网友F:
是不是中断触发方式选错了?

网友G:
可以先打个log看触发条件。

网友H:
有可能是引脚悬空的锅。

网友I:
建议加软件延时去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