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G071GBT6调PWM输出控制LED亮度却总觉得不均匀

楼主(2025-09-11):
低亮度的时候特别明显,亮度曲线不太线性。

网友A:
试试用对数曲线映射亮度。

网友B:
低亮度那块肉眼最敏感。

楼主:
你用的PWM频率是多少?

网友C:
改成Gamma曲线会好很多。

网友D:
LED驱动电流是不是不稳?

网友E:
可能跟定时器分辨率有关。

网友F:
我觉得是人眼视觉问题。

网友G:
调换一下PWM通道试过吗?

网友H:
也许电源纹波有点大。

网友I:
线性调节在低端确实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