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跑L152RET6的RTC闹钟功能时出现偶尔唤醒不准

楼主(2025-09-11):
时间设定正确,但有时候提前几秒钟就触发了。

网友A:
有时候固件版本也有坑。

网友B:
RTC晶振稳定吗?

网友C:
你用的是LSE还是LSI?

楼主:
会不会是校准没做?

网友D:
电压波动会影响RTC。

网友E:
设定闹钟寄存器看下。

网友F:
我遇到过漂移几秒的情况。

网友G:
节能模式下更容易跑偏。

网友H:
可以加时间补偿机制。

网友I:
多跑几次做个统计看看。

网友J:
晶振精度不足或启动不稳定会导致时间漂移。

网友K:
若LSE不可靠,可改用LSI。

网友L:
电压存在波动?

网友M:
闹钟中断可能因寄存器同步延迟或配置错误导致提前触发。

网友N:
未先停止RTC再修改时间,可能导致寄存器更新延迟。

网友O: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P:
应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时需启用温度补偿功能。

网友Q(2025-11-03):
节能模式下容易跑偏,应加时间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