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F429ZIT6移植触摸屏驱动时触控坐标总是有偏差

楼主(2025-09-11):
显示正常,触摸点就是和实际点偏个十几像素。

网友A:
可能还要检查屏幕贴合。

网友B:
屏幕方向是不是没对齐?

网友C:
做过标定吗?

网友D:
ADC采样速率调过没?

楼主:
有可能是触摸芯片的锅。

网友E:
数据线接地处理到位吗?

网友F:
软件里加个校准矩阵。

网友G:
我之前差了20像素左右。

网友H:
触控芯片供电稳不稳?

网友I:
尝试下软件平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