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搞C071KBU6的ADC测电池电压结果偏差挺大

楼主(2025-09-11):
电池电压稳定,采样出来的值比实际值低。

网友A:
软件里修正系数比较常见。

网友B:
电压参考是用内部的吗?

网友C:
ADC校准做了吗?

网友D:
电池电压直接测还是分压?

网友E:
建议先测下参考电压值。

楼主:
内部参考有点不太稳。

网友F:
换成外部基准会更准。

网友G:
我用过差个100mV左右。

网友H:
多次采样平均一下试试。

网友I:
ADC通道阻抗别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