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用H563VIT6的双核结构跑任务时共享数据总有冲突

楼主(2025-09-11):
两个内核同时访问变量,经常出现数据错乱。

网友A:
看下官方的双核同步文档。

网友B:
用互斥锁了吗?

网友C:
Cache刷新的问题?

网友D:
要不要加内存屏障。

网友E:
ST官方例程里有说明。

网友F:
我踩过同样的坑。

楼主:
两核调度方式要统一。

网友G:
尝试用消息队列同步。

网友H:
DMA访问共享区也可能冲突。

网友I:
可以考虑分开SRAM。

网友J:
双核共享640KB RAM,若未同步访问全局变量或缓冲区,会导致数据覆盖。

网友K:
中断服务程序冲突,两个内核的中断可能同时操作同一外设,引发资源争用。

网友L:
未声明volatile的关键变量可能被编译器优化,导致硬件状态无法实时更新。

网友M:
启用IPCC和MPU,配置核间通信通道。创建互斥锁/读写锁。

网友N(2025-11-03):
两核调度方式要统一;共享640KB,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