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F301K8T6测试霍尔传感器输入时转速计算不稳

楼主(2025-09-11):
低速还能算对,高速一到就会丢计数。

网友A:
软件补偿可以试试。

网友B:
磁铁距离是不是不一致?

网友C:
低速稳是正常的。

网友D:
高频时候采样丢了。

网友E:
定时器捕获模式配对了吗?

网友F:
我觉得加滤波器有用。

网友G:
霍尔信号本身有毛刺?

楼主:
用硬件去抖效果更好。

网友H:
试试外部比较器。

网友I:
高速时要注意分辨率。

网友J:
高速时脉冲间隔缩短,若定时器预分频和自动重装载值未优化,计数器可能溢出,导致时间差计算错误。

网友K: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L:
高速时机械振动或电磁干扰可能引发霍尔传感器信号抖动,若未配置硬件滤波,会触发错误计数。

网友M:
动态范围未适配

网友N:
若硬件支持,优先选用32位定时器

网友O:
最小化ISR执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