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跑WB55RGV6的蓝牙广播时手机经常扫描不到信号

楼主(2025-09-11):
有时候能连上,有时候就完全搜不到设备。

网友A:
固件版本也可能有影响。

网友B:
可能发射功率太低了。

网友C:
手机兼容性问题?

网友D:
广播间隔设多少?

网友E:
我用过,安卓机还好。

网友F:
iPhone更挑剔一点。

网友G:
天线设计是不是合理?

网友H:
金属壳子会屏蔽信号。

楼主:
先测下RSSI值看看。

网友I:
尝试换个广播通道。

网友J:
天线接触不良、阻抗不匹配或射频电路虚焊会导致信号衰减或失真。

网友K:
天线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L:
有电源噪声或电压波动?

网友M:
外部32MHz晶振频率偏差过大?

网友N:
用高精度晶振,在CubeMX中启用晶振校准功能.

网友O:
可能广播参数配置错误。

网友P:
协议栈版本过旧或刷入地址错误会导致蓝牙功能异常。

网友Q:
在CubeMX中禁用其他无线协议

网友R:
调整任务优先级。

网友S:
可能收到2.4GHz频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