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G0B1RET6驱动外部EEPROM时I2C写入总感觉不稳定

楼主(2025-09-11):
数据写进去再读出来,偶尔会出现错误。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波动。

网友B:
EEPROM型号是啥?

网友C:
写延时加够了吗?

网友D:
地址位是不是对的?

网友E:
I2C拉升电阻合适吗?

网友F:
我遇到过ACK丢失的情况。

网友G:
波特率降一点试试。

网友H:
写入后要等忙碌清除。

网友I:
板子走线是不是太长了?

楼主:
可以试下分包写。

网友J:
I2C总线对电源波动敏感,电压不稳会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K:
建议用LDO稳压芯片为I2C外设单独供电,并在电源入口处添加10μF+0.1μF去耦电容。

网友L:
上拉电阻可能不匹配。

网友M:
I2C总线的SCL/SDA线需通过上拉电阻保持高电平,阻值不当会导致信号失真。

网友N:
缩短I2C总线长度看看。

网友O:
时钟频率太高了?

网友P:
避免使用库函数中的I2C_CheckEvent(),改用直接寄存器操作。

网友Q:
可能中断冲突吧!

网友R:
EEPROM写入需要一定时间,若主机未等待写入完成即进行下一次操作,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S:
检查写入地址是否对齐页边界,并在跨页时分段写入。

网友T: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捕获I2C总线波形,检查起始条件、停止条件、ACK/NACK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U:
可能要换EEPROM芯片或I2C接口。

网友V(2025-11-03):
偿试用LDO稳压芯片为I2C外设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