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569和FPGA通信

楼主(2025-09-11):
你好,请问我想用CH569和FPGA通信,但是我把32位数据位宽改成了8位,在PCBA上只保留了8根线,我想知道verilog的例程里需要修改哪些参数,以及是否可以提供仿真用的testbench文件。

网友A:
您好,HSPI例程只需要配置EVT程序中的宏定义为8位模式即可,FPGA暂时还没有八位模式的程序,可以参考该32位例程基础上进行修改 https://www.wch.cn/bbs/thread-86805-1.html  ,需要注意的点是数据线在8位模式下可以只接8根,但是控制线必须全接,如果是单向传输的方向,那么也至少接该方向的流控四根线,另外四根流控线建议接地。关于testbench文件目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