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教CH585F硬件设计相关问题

楼主(2025-09-11):
我打板焊接后测试,通过ISP工具进行USB下载时无法检测到CH585F,检查供电和连接性没有找到问题,现在想求助大佬帮忙看看原理图是否有误,PCB隐去了部分器件。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可以测量下VINTA引脚上的电压,正常电压为1.035v-1.065v,
usb烧录异常可以按照此博客进行排查: https://www.cnblogs.com/JayWellsBlog/p/16934725.html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ISP工具是否支持CH585F芯片,有时候工具不支持某些芯片型号也会导致无法检测到设备

网友C:
建议你检查一下CH585F的晶振频率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有必要的去耦电容

网友D(2025-10-31):
确认Boot引脚配置:这是首要步骤,确保100%符合手册要求。
检查硬件:换USB线、换电脑USB口、测量电源和引脚电平。
检查驱动:查看设备管理器,尝试手动安装或更新驱动。
遵循正确时序:严格按“设置Boot -> 断电复位 -> 连接USB -> 打开工具”的顺序操作。

网友E:
第一反应是,看下芯片是否已损坏:检查芯片是否有物理损坏、过热痕迹。

网友F:
检查供电和连接性是正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