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51系列] 关于CIU32L051驱动LCD问题?

楼主(2025-09-11):
CIU32L051手册中提到 MCU 支持 LCD 驱动(最高 8COM x 32SEG),请问实际驱动段数会不会受限于封装?

网友A:
是的,封装会影响驱动能力。如果封装的引脚数量不足以支持8COM x 32SEG,那么实际驱动的段数就会减少

网友B(2025-10-13):
和管教是有关系的吧,直接用串口屏好了,就几个引脚。

网友C:
是的,封装会影响驱动能力

网友D:
建议检查你的CIU32L051的具体封装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