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51系列] 关于CIU32L051 ADC的问题?

楼主(2025-09-11):
ADC(12 位,1 Msps)在高阻抗信号采样时,是否需要额外运放缓冲?

网友A:
高阻抗信号有缓冲肯定好,不过有些芯片上缓冲对采样速度有要求,不能太快

网友B:
运放缓冲可以提供阻抗匹配,减少信号源的负载效应,这对保持信号质量至关重要

网友C(2025-10-14):
CIU32L051的ADC模块设计得相当灵活,但在高阻抗信号采样时,确实可能需要考虑额外的运放缓冲来避免信号失真。

网友D:
在 高阻抗信号采样 时,通常需要使用 运算放大器(运放)缓冲器 来匹配 ADC 的输入阻抗要求。

网友E(2025-11-14):
是的,高阻抗信号可能会导致信号损失,使用运放可以提高信号强度。

网友F:
是的,高阻抗信号源可能需要额外的运放来驱动ADC,以避免信号衰减和提高采样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