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51系列] 关于CIU32L051协处理问题?

楼主(2025-09-11):
内置的 AES 协处理器和 TRNG 在应用中是否易于调用?和 STM32/GD32 类似吗?

网友A:
与STM32/GD32相比,CIU32L051在硬件架构上有所不同

网友B:
差不太多,但是你需要看看手册,多少有点点差别,差别不大

网友C:
是的,CIU32L051在这方面与STM32/GD32类似,都提供了丰富的库函数来简化硬件特性的使用。

网友D(2025-10-14):
是的,CIU32L051的协处理器调用与STM32/GD32类似,但需要根据其硬件手册进行配置和编程。

网友E:
是的,CIU32L051在这方面与STM32/GD32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