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如何变更MounRiver2的文件编码格式

楼主(2025-09-11):
, AC, , , MounRiver2
如何变更MounRiver2的文件编码格式?
我通过MounRiver2打新建的工程,其文件编码格式默认为GBK格式,我想使用UTF-8格式。
我在系统配置里面修改了配置(如下图所示),但我发现其并未改变?大家有知道如何变更吗?

网友A:
您好,MRS2中关于编码格式的快速设置位于如下图所示快捷设定(标识1)中,File:Encoding可以设置文件打开时使用的默认编码(标识2),同时提供了自动编码推测选项(标识3),勾选后,会根据当前打开文件的编码格式进行推断,并以推断的正确编码格式显示文档。此时默认模式会失效,请确保您使用的编码格式符合文件编码,否则可能出现乱码现象。

设置完成后, 打开文件会在窗口下边栏右侧显示文档当前使用的编码。请注意该格式仅为当前打开文件使用编码,并不会对文件原始编码进行修改。
        如需将文件以其他编码显示,点击编码,选择Reopen with Encoding,选择想要的编码即可。
        如需对文件编码进行修改,点击编码,选择Save with Encoding,选择想要的编码即可。

如在使用中仍存在疑问,欢迎通过MRS2用户反馈功能(Help->Feedback)进行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RS2中关于编码格式的快速设置位于如下图所示快捷设定(标识1)中,File:Encoding可以设置文件打开 ...

已经尝试,问题正如您所说。
现在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