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算法加程序优化,确保嵌入式AI运行速度稳如老狗

楼主(2025-09-11):
为确保嵌入式AI系统能始终将运行速度稳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投入运行之初快如闪电,运行一段时间后速度又慢如拖拉机,那么在硬件系统已经固定下来的前提下,唯有在程序开发上下一番功夫了。借鉴从事过这方面技术相关同事的经验,大致有两个手段可供参考:

第一个就是根据具体的功能要求,结合硬件配置搭建的平台有针对性地采用对应的最优算法,以便达到软件和硬件系统的最优搭配,避免两者出现彼此掣肘的不良现象发生;
第二个方面便是在软件开发过程中,要根据实际需要加入定时清理缓存数据等释放存储空间的子程序,达到定时自动自行清理内部空间的效果。

网友A:
算法优化:用轻量化模型(如 MobileNet)、量化压缩(INT8)、剪枝冗余参数;程序层面:利用硬件加速(NPU/DSP)、指令集优化(NEON)、并行处理(OpenMP),减少内存访问。结合实时操作系统(RTOS)做任务调度,确保嵌入式 AI 运行速度稳定。